楼主(2013-11-09):
小第求宏基4736g 板号为kal90    LA-4493p的电路图一张,到处没找到。有的多谢密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7352-1-1.html
自己搜索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下来打不开帮我远程一下好吗我的qq是13340813069

重新下载就行了,可能是你网络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载就行了,可能是你网络的原因。

裸板加电是好的。擦上内存条就掉电,换了一跟一样,是不是内条供电还是cpu大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加电是好的。擦上内存条就掉电,换了一跟一样,是不是内条供电还是cpu大电容有问题

按内存不过先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