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 大虾们来看看说说???

楼主(2013-11-09):
联想V350进系统就掉电,不插硬盘,就不掉电,只要硬盘一插上就掉电,硬盘换了的,供电也查了的,都没有问题,加焊南桥,故障也是一样,求解!!!
掉电

网友:
进系统掉电,CPU供电或显卡部分

网友:
安全模式试一下

网友:
你可以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有台一样的。。。进系统掉电 这台是烧的 坏了好多东西 进安全模式没事

网友:
你这种“插硬盘掉电”可能是一种假象,查查其它供电吧。

网友:
再不行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