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45不显示

楼主(2013-11-09):
电流1.4   不显示  显卡  屏线   还有可能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肯定不是屏线的问题,停在1.4都还没有显示

网友:
主板 供电正常不

网友:
显卡问题大有可能

网友:
还有内存问题 接触不好

网友:
inter显卡  AMD北桥

网友:
还是测测供电,还有工作条件。还有USB接口也顺便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