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470 冷静机断电

楼主(2013-11-09):
LENOVO Z470 冷静机断电,要折腾几次才能顺利开机进入系统。但是每次关机都会死机,停在:WINDOWS正在关机”。无从入手,请高手指教!!!
Windows

网友:
有没有换系统试试呢?或者进PE试试正常吗?

网友:
你可以先装下系统试试,关不了机有可能外接的设备有问题,像触摸板 快捷键等你拔掉后再试试

网友:
系统坏了 换个系统

网友:
裸板试下确定系统没问题就看看CPU供电那块

网友:
像南桥方面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正常的待机电流是0.008。开机显示联想LOGO时就断电,电流回到0.004。再按开机键没反应,一定要拔下电源插头,再插上才有0.008,才能开机,但还是会断电

网友:
ec的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