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支招之网络服务器安全配置的技巧

楼主(2013-11-09):
高手支招之网络服务器安全配置的技巧

  系统更新换代速度很快,但是对于win2003系统还是有很多用户钟爱的。所以这里就与大家分享下在win2003系统中网络服务器安全配置的技巧,满足win2003用户的需求。

  系统:Windows2003

  服务:[IIS] [SERV-U] [IMAIL] [SQL SERVER 2000] [php] [MySQL]

  1. WINDOWS本地安全策略 端口限制

  A. 对于我们的例子来说,需要开通以下端口

  外->本地 80

  外->本地 20

  外->本地 21

  外->本地 PASV所用到的一些端口

  外->本地 25

  外->本地 110

  外->本地 3389

  然后按照具体情况,打开SQL SERVER和MYSQL的端口

  外->本地 1433

  外->本地 3306

  B. 接着是开放从内部往外需要开放的端口

  按照实际情况,如果无需邮件服务,则不要打开以下两条规则

  本地->外 53 TCP,UDP

  本地->外 25

  按照具体情况,如果无需在服务器上访问网页,尽量不要开以下端口

  本地->外 80

  C. 除了明确允许的一律阻止,这个是安全规则的关键

  外->本地 所有协议 阻止

  2. 用户帐号

  A. 将administrator改名,例子中改为root

  B. 取消所有除管理员root外所有用户属性中的

  远程控制->启用远程控制 以及

  终端服务配置文件->允许登陆到终端服务器

  C. 将guest改名为administrator并且修改密码

  D. 除了管理员root、IUSER以及IWAM以及aspNET用户外,禁用其他一切用户,包括SQL DEBUG以及TERMINAL USER等等

  3. 目录权限

  将所有盘符的权限,全部改为只有

  administrators组 全部权限

  ystem 全部权限

  将C盘的所有子目录和子文件继承C盘的administrator(组或用户)和SYSTEM所有权限的两个权限

  然后做如下修改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 开放Everyone默认的读取及运行 列出文件目录 读取三个权限

  C:\WINDOWS\ 开放Everyone默认的读取及运行 列出文件目录 读取三个权限

  C:\WINDOWS\Temp 开放Everyone 修改、读取及运行、列出文件目录、读取、写入权限

  现在WebShell就无法在系统目录内写入文件了。当然也可以使用更严格的权限,在WINDOWS下分别目录设置权限。可是比较复杂,效果也并不明显。

  4. IIS

  在IIS 6下,应用程序扩展内的文件类型对应ISAPI的类型已经去掉了IDQ、PRINT等等危险的脚本类型,

  在IIS 5下我们需要把除了ASP以及ASA以外所有类型删除。

  安装URLSCAN

  在[DenyExtensions]中一般加入以下内容 . cer

  . cdx

  . mdb

   .bat

  . cmd

  . com

  . htw

  . ida

  . idq

  . htr

  . idc

  . shtm

  . shtml

  . stm

  . printer

  这样入侵者就无法下载.mdb数据库,这种方法比外面一些在文件头加入特殊字符的方法更加彻底。

  因为即便文件头加入特殊字符,ghost win7 64位旗舰版2013最新版下载bdhuapeng.cn,还是可以通过编码构造出来的

  5. WEB目录权限

  比较保险的做法就是为每个客户建立一个Windows用户,然后在IIS的响应的站点项内把IIS执行的匿名用户,绑定成这个用户并且把他指向的目录,权限变更为administrators 全部权限

  system 全部权限

  单独建立的用户(或者IUSER) 选择高级->打开除 完全控制、遍历文件夹/运行程序、取得所有权 3个外的其他权限

  如果服务器上站点不多,并且有论坛,我们可以把每个论坛的上传目录去掉此用户的执行权限,只有读写权限这样入侵者即便绕过论坛文件类型检测上传了webshell也是无法运行的。

  6. MS SQL SERVER2000

  使用系统帐户登陆查询分析器运行以下脚本 use master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cmdshell'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dirtree'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enumgroups'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fixeddrives'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loginconfig'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enumerrorlogs'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getfiledetails'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Sp_OACreate'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Sp_OADestroy'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Sp_OAGetErrorInfo'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Sp_OAGetProperty'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Sp_OAMethod'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Sp_OASetProperty'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Sp_OAStop'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regaddmultistring'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regdeletekey'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regdeletevalue'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regenumvalues'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regread'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regremovemultistring'

  e xec sp_dropextendedproc 'Xp_regwrite'

  drop procedure sp_makewebtask

  go 删除所有危险的扩展

  7. 修改CMD.EXE以及NET.EXE权限

  将两个文件的权限修改到特定管理员才能访问,比如本例中,我们如下修改

  cmd.e xe root用户 所有权限

  et.e xe root用户 所有权现

  这样就能防止非法访问

  还可以使用例子中提供的comlog程序将com.exe改名_com.e xe,然后替换com文件,这样可以记录所有执行的命令行指令

  8. 备份

  使用ntbackup软件备份系统状态,使用reg.e xe 备份系统关键数据,如reg export

  LM\SOFTWARE\ODBC e:\backup\system\odbc.reg /y

  来备份系统的ODBC

  9. 杀毒

  在MCAFEE中,我们还能够加入规则阻止在windows目录建立和修改E XE. DLL文件等,我们在软件中加入对WEB目录的杀毒计划,每天执行一次,并且打开实时监控。

  10. 关闭无用的服务

  我们一般关闭如下服务

  Computer Browser

  Help and Support

  Messenger

  Print Spooler

  Remote Registry

  TCP/ip NetBIOS Helper

  如果服务器不用作域控,我们也可以禁用Workstation

  11. 取消危险组件

  如果服务器不需要fso,regsvr32 /u c:windows\system32\scrrun.dll注销组件,使用regedit将/HKEY_CLASSES_ROOT下的  WScript.Network

  WScript.Network.1

  WScript.Shell

  WScript.Shell.1

  Shell.application

  Shell.Application.1

  键值改名或删除

  将这些键值下CLSID中包含的字串

  如{72C24DD5-D70A-438B-8A42-98424B88AFB8}

  到/HKEY_CLASSES_ROOT/CLSID下找到以这些字串命名的键值

  全部删除

  12. 审计

  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审核策略

  打开以下内容

  审核策略更改 成功,失败

  审核系统事件 成功,失败

  审核帐户登陆事件 成功,失败

  审核帐户管理 成功,失败

  网络服务器对系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网络服务器进行安全配置,能够保障上网的需求。虽然步骤很繁琐,但是这些操作都是很有必要的,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