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M3A770DE

楼主(2013-11-09):
华擎M3A770DE 复位不跑吗

华擎M3A770DE 1.02.zip

网友(2017-08-04):
意思是写BIOS好了吗

网友(2020-05-02):
这个板的图纸好难找呀

网友(2022-02-28):
今天我也修到一片华擎M3A770DE  REV1.02主板,故障开机不跑码没有显示,按5秒也关不了机。测全板无内存无CPU供电。按AMD时序,内存---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先查内存供电心片RT8105无输出用FP6326代换。开机内存1.5V出来跑码“嘀”的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