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放电后能正常开机一次,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09):
一台T43独显的,原始现象是无待机,经检查,是主供电的保险和待机5V的下管烧了,换掉这两个能点亮了,以为可以收钱了,谁知 进了BIOS调好时间F10保存,重启后屏幕就只闪一下就掉电了,掉电后待机都没有了,拔掉电源重插按开关又是屏幕闪一下掉电,且无待机。COMS放电后,能正常显示进BIOS,在BIOS里面呆多久都没问题,只要一重启就又是屏幕一闪就掉电了,如此反复。。。求思路

网友:
coms电路,,,,RTC电路。。。查一下吧!

网友:
COMS电路细查一下吧

网友:
查南桥附近

网友A: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不是CO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不是COMS

那个打错了,就是主板上的钮扣电池放完电后就能正常开机进BIOS

网友A:
待机5V肯定还有问题!不会无端烧下管的!出问题后直接没有了待机更加肯定这点!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5V肯定还有问题!不会无端烧下管的!出问题后直接没有了待机更加肯定这点!应该是保护了!

哎呀  我糊涂了,居然没想到那里去

网友:
看看南桥行不行貌似FBM南桥不稳定哦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呀,最好芯片也换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