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a双条内存不亮,单条没问题通病修复

楼主(2013-11-09):
cpu插座加焊修复
华硕

网友:
CPU 坐加焊从来么有成功过的 路过
同意楼主:
5.0
czs1990
同意楼主:
同上

网友:
CPU座子不好加焊哦

网友:
从来没有加焊过CPU座子,

网友:
还没有修过 加焊CPU座的

网友:
有这么个情况吗

网友:
搞了容易不稳定,单根内存用就行了,

网友:
历害,胆挺大的,敢这么搞,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是哪不正常?加焊还真没试过,我只用风枪拆过CPU座,没掉点

网友:
太牛了吧 加焊CPU坐

网友: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牛.

网友:
我前几天弄了一个DELL 1464也是一个内存槽不能用,拆下CPU用酒精清洗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这个问题我一直很纠结,下次我试一下。

网友:
不是吧 这么简单么 确定修好了不会返修吧

网友:
ADM的处理器

网友:
很少加焊笔记本主板的cpu的座子。。。。

网友:
谢,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跟你说吧,这个过不了多久还会回来的

网友:
加焊CPU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真是没经历过。

网友:
华硕这个机子不稳定的

网友:
内存不兼容,换个兼容的内存条吧

网友:
上次加了一个 没加好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