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CER 4736ZG 板号LA-4494P掉电浅谈仁宝温控电路

楼主(2013-11-09):
        今天生意淡,上午搞几台液晶,到下午才收一台笔记本。ACER 4736ZG,故障掉电(LOGO,马上掉电,可重复触发)。检查外观发现后盖螺丝少了好多颗,左侧一个USB接口也不见了。
       跟客户闲聊,知道这个机子在别人那边修过,别人给他说换板,觉得不划算,就到我这边问问。
       ACER 4736ZG,这款机子,掉电的通病好多个。因为在别人那边修过,先跟客户讲好,留下来检查出了问题再跟他报价。
       拆机,看得出上家拆掉了USB接口。给CPU显卡北桥上了一点白色的垃圾硅胶。触摸板下面有一些进水,以为有钱捡了,给客户报价。客户很爽快就答应说要修。(进水的部分)

       示波器正好前天摔坏,不管了在自己手上接过十来台ACER4736ZG都是大电容问题。先拆了在说。
       ①换了5个330,故障依旧,都是LOGO闪一下掉电。测量VCORE PG,ISL6262第一脚。
非常标准的3.3V,看来不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
     ②找到U13(4736这款机子偶尔能亮,偶尔掉电的通病),测量3 4脚,1.1V很正常,再测第7脚PG,标准的3.3V。排除了1.1V故障。

     ③测量所有供电芯片的PG信号,都正常。
     ④试着刷刷BIOS理清下思路,没报多大希望,刷了以后,还是LOGO掉电。
     ⑤掉电类故障分两大类,第一类滤波电容不良,导致某路供电不正常掉电。第二类温控电路故障,虚报过温导致掉电。还有些BIOS问题的,毕竟在少数。
     ⑥。图纸里面找到架构图,温控芯片EMC1402.
      1 EMC1402第一脚供电,23脚连接CPU内部,78脚连接到EC。不管他,找到料板换了一颗上去,结果还是一样掉电。

     2通电测量第一脚供电3.3V正常,23脚连接CPU内部,都有电压,2脚1.5V左右,3脚0.7V左右,一般情况,23脚有电压都是正常的。78脚直接连到EC,换过了1402,决定先拆EC。
     3拆了EC,发现65-96脚这一面的焊盘有些轻微的腐蚀,而没拆EC之前是看不出来的。检查腐蚀的比较严重的几只脚,手术刀刮亮,再补上锡,焊上新的EC。结果故障依旧。
     4机器之前进过水,怕是EC与1402之间断线了,导致掉电。一路追查EC_SMB_DA2

直接到EC了,万用表测量EC_SMB_DA2阻值无穷大,EC_SMB_CK2 0000,果真是断线了。
直接连线不太方便,这边有个VGA_SMB_DA直接连到U6第七脚,这个是显卡的温控芯片,在板子上没有装,试了下1402第七脚到U6第七脚是相通的。从这里接线头。

EC_SMB_DA2有个上拉电阻,用液晶屏线连接好,测试已经通了。
5接上电源,这次已经不掉电了。
6此机修复。
仁宝的温控电路损坏的情况接触的比较少,自己作一下总结:

①温控芯片接收CPU发过来的自身的温度信号,H_THERMDA H_THERMDC。
②温控芯片将温度信号通过与EC相连的SM总线将CPU温度信号发送给EC。
③EC比较温控芯片发送的信号,通过转速调节脚给风扇驱动芯片驱动信号,调节转速。

④EC相当于一个运放。当温度超过一定值时,EC强制关闭系统。

 会员3068272元2022-11-26 20:11
 会员7466452元2022-11-19 12:07
 会员13021902元2022-9-24 10:24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看得出楼主花了很大的心思修这板,花了更大的心思发帖,值得鼓励!表扬!

网友:
好精辟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看得出功底很深,温度控制电路一直不太熟,经典的维修,值得学习

网友:
牛叉啊,看楼主修机器感觉好简单一样,不会修机器的估计都能看的懂

网友:
迅维学员就是不一样,思路给力。和你比起来差很多,明年要也报迅维修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确实很清晰

网友:
楼主确实很厉害呀

网友:
这确实是个好贴,尤其温控部分故障很少遇到

网友:
今晚就要看温控的视频  谢了

网友:
对温控有点陌生  谢了

网友:
好久没看到怎么详细的·技术分析贴了·

网友:
恩!不错的维修思路啊!一般我们只会考虑大电容啦!还是楼主厉害呀!

网友A:
楼主要是把示波器用上,这种故障可以直接秒掉,楼主修机器还是比较细心的,给你加分了

wxf

网友:
说下这个机器用示波器怎么秒好吗? 我现在就想汲取一下你们用示波器的思路.我也想了想.真不知道掉电怎么秒.麻烦讲下吧..好同学.尤其是他这台机器.更是不知道怎么个示波器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把示波器用上,这种故障可以直接秒掉,楼主修机器还是比较细心的,给你加分了

使用示波器可以测那个信号秒杀这板子?

wxf

网友:
没换EC前看看没断线就好啦,可能EC是好的吧?

网友:
什么时候我有那么的技术就好了。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嗯,确实SMB影响掉电的

网友B:
楼主假如我们排除温控不那么麻烦的话,这个能直接切断那根信号线吗,或者强制拉高或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把示波器用上,这种故障可以直接秒掉,楼主修机器还是比较细心的,给你加分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977-1-1.html  看看我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语言简明,很容易理解谢谢,赞一个

网友C:
我亲几天有个474的板子也是 点掉。开半小时就掉电。温度正常。用鲁大师都测试过。开机大该在20分钟左右i就自动断电。开机后在等20分钟后还是掉电。最后无奈,客户等的着急,就给他换了个主板,感觉自己有点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亲几天有个474的板子也是 点掉。开半小时就掉电。温度正常。用鲁大师都测试过。开机大该在20分钟左右i就自 ...

你这个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掉电主要原因就是EC那断线 不过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维修精神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也很精彩!要是能有实物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掉电首先要查温控吗

网友:
思路很清楚 描述很清楚 值得表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假如我们排除温控不那么麻烦的话,这个能直接切断那根信号线吗,或者强制拉高或拉低

同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发现我们新手说的问题,高手一般都是直接略过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细心周到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能亮机掉电难修啊!

网友:
自己修到过DELL的      是温度引起的    我去保护了

网友:
赞一个  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真多啊~!!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SM总线时钟线和数据线,确实可以秒杀这台机子。 另外,要说的是温控信号按照前辈的说法,有电压就可以,不过我自己没做过实验,兄弟们下次修到温控的可以发个帖子帮我们 把仁宝温控部分理清。还有,SM总线就像USB的两根线差不多,传输的不是简单的高低信号而是一组波形。不能说给他电压,或者拉低电压就能去掉温控芯片的。

网友:
昨天,下午客户送了台联想G430,故障不定时掉电,客户说了在别人那边修过。这种机子没有大电容,拆开看了,别人把所有的供电芯片都焊过,IO换过,EC换过,BIOS刷过(焊功相当不错)。报了价,我直接更换了1402就OK了。
             温控这部分,确实值得我们花20分钟去研究一下

网友:
早知道我也去 迅维去学习了,

网友:
好厉害啊, 非常厉害 ,厉害的不得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我要这样认为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学习 很细心

网友:
不错,分析的条条有理,通病,只是一个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
    除了NEC大电容更换为6个330UF钽电容一方法外,温控电路故障也会引起掉电,学习了

网友:
进水机真的是要花费很多时间的,楼主好耐心,顶你

网友:
不错的精华,学习了

网友:
楼主水平不一般啊。

网友:
可能EC是好的吧,没换EC前看看没断线就好啦。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很精辟 楼主的思路相当清晰

网友:
现在有不少都是进水的板,需要细修。

网友:
楼主可以把这板的图纸传上么

网友:
这个机子上次我也遇到过,就没有修好,早点看到楼主的高论,可能也好了,学习了,很感谢!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差距太大。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谢谢分享,上次我修一台HP CQ42温控问题,是直接断开了温控芯片到CPU内部的两条线 DP 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