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0笔记本缺少集成显卡电压

楼主(2013-11-09):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Z580笔记本,待机电流在0.01,按开关后电流上到1.2V,然后掉电成待机电压,最后测量在是集成显卡的供电没有出来,这个机器是I系列三代的CPU,  CPU的供电芯片是95831,cpu电压都出来了 可是就是显卡电压没有 ,没思路了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不要停留在集显电压上,机器不跑码是不会产生集显电压的!!!希望帮助你

网友:
要停留在集显电压上,机器不跑码是不会产生集显电压的!!!希望帮助你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跑马才出来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