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1-ES3G进系统滚动条就卡住什么问题,请大神帮 ...
技嘉GA-P41-ES3G进系统滚动条就卡住什么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3-11-09):
技嘉GA-P41-ES3G主板,进系统滚动条就不动了,卡死死机了,换过内存 CPU 硬盘,主板各电压正常,显卡也换过,求大神们帮帮忙,这个问题是技嘉的通病吗?我还是新手,求大神搭把手!谢谢了!!!
cpu
显卡
通病

网友:
先查主板有没电容坏的,测内存负载供电有没降低,进BIOS把外设全关试。

网友:
你注意看下晶振有没坏 我修过一次这问题是晶振坏了的 换了就好了额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有外接了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再仔细查一下内存。

网友:
外接没问题,怀疑是南桥

网友:
谢谢大家给的宝贵意见,我待会一个一个来试,试出结果在和大家分享!!

网友:
网卡,声卡,南桥查查看

网友:
查下内存电压是否过低

网友:
碰到两片,一片是自己刷BIOS好了,另一片是见别人刷BIOS好了。卡死在滚动条。

网友:
刷bios可能不行,这问题不是bios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