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亮一半 正常吗?

楼主(2013-11-09):
    今天,修一显示器,打开亮一下就灭,但可以明显看到里面图像正常,感觉应该是高压部分或灯管坏了 , 拆开 单独用灯管测试也是亮一下就灭了,拆下高压板,测量了检查没有电容鼓包的情况, 用万用表测量,高压部分芯片,供电都正常。 这时好像听到电容叫的声音,于是把,所以电容都更换了 ,再用灯管测试,这下亮了,开机半个多小时没问题。不过有个问题是,两个灯架上都有一个灯管亮一半。这是什么原因,影响大吗? 灯管都是好的,在别的地方试过了。

网友:
当然是不正常,,

网友:
把那个不正常的换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来插看看撒,如果不亮 就是灯管坏了  ,那么简单的推理都不会

换过试了,灯管用别的板点亮正常。我意思这样用时间长了没事吧

网友:
代换到另外一个显示器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试了,灯管用别的板点亮正常。我意思这样用时间长了没事吧

屏线问题一根根测下  我遇到过好多台 屏线短了几根

网友:
要不就是灯管坏,要不就是高压条坏

网友:
用好的灯管点高压板

网友C:
把高压12v电容都换了试一试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的线断了??  我就修过断线的  也是凉一半

网友:
高压板还是有毛病,加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高压12v电容都换了试一试

都换了,  我是用灯架在外面试的 ,  直接接屏完全正常,开机一下午也没法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高压条的事

网友:
都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事情  刚学修显示器

网友:
如果不是灯管,可能就高压板!

网友B:
换过来插看看撒,如果不亮 就是灯管坏了有道理

网友:
高压板代换法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吧?一个高压包是吗?高压包坏了一组线圈,你用表量下!换包,要不就改通用高压板吧!

网友:
肯定是灯管虚焊或者是灯管是坏的!你可以用原高压板测其他灯管试试!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灯管明显的老化的很严重,换掉后再试,如果还不正常就直接改通用高压板吧。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啦。

网友:
灯管肯定是老化了

网友:
先换灯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