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AC_OFF、AD_OFF、DISCHARGE等信号什么时候为高了

楼主(2013-11-09):
这是我之前提出的问题:
关于纬创的ADOFF和仁宝的ACOFF疑问,欢迎讨论。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5061-1-1.html
--------------------------------------------------
今天,我终于知道AC_OFF、AD_OFF、DISCHARGE等信号什么时候为高了

先不说答案。大家可以一起发现自己的见解。昨晚听课了的远程学员禁止作答。呵呵
若你认为是基础的问题。请跟帖作答,答对奖励10分~

网友(点评):
急死了,期待您的答案

网友:
什么时候

网友(点评):
先不告诉你

网友:
嘿嘿 这些算基础

网友:
还是没懂.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不算问题,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不算问题,基础

欢迎作答。

网友:
基础都是,维修之精华啊,

网友B:
看AC模式还是电池模式或是保护的时候为高吧?、DISCHARGE这个信号是H8得到供电之后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然后才会发出高电平、ACOFF这个信号其实在仁宝里面也为高的也有为低的、你给的这个图要是为高就过不了保护隔离、我基础不怎么好、希望饼哥公布一下答案

网友:
先恭喜楼主,然后求答案。

网友:
DISCHARGE 用电池时为高,适配器时为低

网友:
求答案啊,饼哥!!!

网友:
新手路过··看不懂

网友C:
DISCHARGE 是电池放电信号,单用电池的时候,为高,当ACIN信号正常,ACOFF为低,其他两个应该是关闭适配器供电,是适配器电压不正常的时候为高吗?等饼哥的答案

网友:
关闭适配器信号

网友:
根本就不敢瞎说.我还是坐等饼哥宣布标准答案吧.话说.我曾经跟别人说过.见到IBM的本.直接不修.不是因为电路.仅仅是因为曾经的老IBM太难拆.哈哈.昨天遇到一个SONY.竟然比IBM还过份.

网友(点评):
关于纬创的ADOFF和仁宝的ACOFF疑问,欢迎讨论。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5061-1-1.html

网友:
仁宝代工的啊,这个隔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AC模式还是电池模式或是保护的时候为高吧?、DISCHARGE这个信号是H8得到供电之后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然后才会 ...

你找个IBM把你把适配器检测信号干掉。看DISCHARGE为高还是为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SCHARGE 是电池放电信号,单用电池的时候,为高,当ACIN信号正常,ACOFF为低,其他两个应该是关闭适配器供 ...

acoff你找个板试下,把ACIN干掉。ACOFF也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池和适配器,能让电池放电的么?若有适配器存在的的话,不是适配器给电脑供电的么?新手求教!!

当然可以。很多机器有校正电池的软件。就是做这个用的

网友:
ACOFF用电池为高电平,用电源为低电平,

网友E:
以联想C466 LA-3691P为例,BATT_OVP电压高于1.5V即电池电压高于13.5V时ACOFF为高,关闭适配器接入;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电池过充电,保护电池;

以上是个人见解,请管理员判定结果。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 。

网友:
饼哥不简单,对工作认真负责

网友:
饼哥不简单,对工作认真负责,推翻了以往的原始教学

网友:
DISCHAGE 这个用适配器的时候为低吧 ACOFF为低 用电池的时候相反吧

网友:
解决请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联想C466 LA-3691P为例,BATT_OVP电压高于1.5V即电池电压高于13.5V时ACOFF为高,关闭适配器接入;这样可以 ...

饼哥没有做判定,不会是默认回答对了吧?

网友:
EC得到ACIN发出ACOFF

网友:
系统里的电池精确修正模式。。

网友:
纬创的AD_OFF,在单用电池时理论上来讲是要有效AD_OFF将AD_OFF抬高来关闭电源的隔离电路的,但通过实际电路表明,在只有电池接入时,AD_OFF是可以无效的也就是说AD_OFF的状态无所谓。并不会影响整机电源输入。因为此时关闭与不关闭电源一路隔离都无所谓,当电池与电源同时存在时默认为电源供电所以AD_OFF要为无效,只有在EC检测到电池有致命性错误 ,如过温过压等重大电源事件时,EC会输出AD_OFF来强行切断外部电源,或当电源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EC会主动输出AD_OFF来自动切换到电池电压

感觉你说的非常详细

网友:
饼哥 赶紧把答案说说咯  我一直以为都是检测到电池就会输出高电平的ACOFF呢

网友:
答案何时揭晓

网友:
头都晕了 就解答

网友:
结果还没公布?

网友:
跪求公布答案

网友:
饼哥这么快揪公布答案了

网友:
找了块t61的板子,把适配器检测脚第一脚电压干掉。正常时为3.3v测量DISCHARGE这个电压为低,干掉以后检测脚电压为0v测量DISCHARGE这个电压也为低。

网友:
这个倒是真的没做过试验,按照饼哥的想法, 是要启发大家先做推理试验了 用心良苦.......

网友:
那么大家赶紧动手做试验吧,重要的是试验过程

网友:
新手学习中。。只能看懂一二。  好像这个是保护隔离有关的信号一样呢。。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2013-12-24):
当使用适配器做供电时,如果电流过大,造成AD_IA电压大,超过EC设定的电压,AD_OFF会输出高电平,关闭适配器的接入。呵呵,个人理解。
当单用电池做供电时,AD_IA没有电压,AD_OFF没有用。AC_OFF,DISCHARGE一样道理。

网友(2015-10-26):
ACOFF,由EC发出,当插入适配器为低电平,后经三极管倒相变高去控制后极。那两也差不多,

网友:
懂了,明白。谢谢饼哥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没有结果吗?正在纠结一个LA-4201P的板子。电池充电一分钟就保护了保隔不过了。测ACOFF由低变成高了。找不到什么原因造成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子。电池的TEMP测试一直都只有2V左右。换过EC情况一样。不知道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