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不过隔离

楼主(2013-11-09):
经常修到这个问题可是就是解决不了,郁闷!!!!!!!!
机子插电电流0.032然后掉到0.001,查了后发现隔离没有过,但是插电的瞬间是过的,但是3V,5V没有出来。
继续测量BD47160KVT,59,57脚有电压,20V和5V,61脚有3.3V的VCC3SW,16脚有3.3V的SHDN_IN#,但是46脚SHDN_OUT#没有
但是拆了R815后就有了,换了X200机器上的BD4716KVT后隔离过了,电压也都正常,3V,5V也有了。就是开不了机。后来从料板又找了一个BD47160KVT换上待机0.001还是没有过隔离,又换了一个新的芯片还是一样的。

同志们给些意见这是什么问题。
在此谢过。。。。。。。

网友:
你这是属于保护了吧,你用示波器的单次功能看能抓到3、5V不。

网友:
如杨老师所说,,这个故障属于上电保护。。。一般新机器不亮后,拔掉COMS。再插适配器都会先上电,如果能亮机,再拔掉适配器重新插上,就不会出现一插适配器就上电了。。如果不亮,则会每次插上适配器都会先上电。。。。建议打打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阻值都正常,和料板对过了。

网友:
think的本保护电路电路比较多,建议楼主对着时序查吧。

网友:
图纸发出来,彰彰见识

网友:
你这个th_det是多少伏啊

网友:
ec坏或者就是bios

网友:
这机子有通病R4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电感 3V5V 后级负载  短路 引起 机器 上电保护的也有可能性  建议可以先打下 电感 的对地阻值来 ...

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都正常。我接电源烧,电流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