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能关机。

楼主(2013-11-09):
一个2修的机器,来的时候主板上的 供电芯片 都挂了。内存坏了。芯片全换了后,没内存,供电。主板应该也是进过水的。南桥坏了,出不了 桥供电。换了后 桥电压 出来了。机器OK了。但是关不了机。BIOS 刷了好多了。是什么问题。
芯片

网友:
BIOS 问题,再找一个

网友:
多刷几个吧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EC换了没有,或者换的南桥有问题,仔细按照上电时序查一下

网友:
BIOS 的问题 !我以前也修过

网友:
找一套BIOS一起刷
同意楼主:
5.0
凯芯电子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连芯片一起换,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多找几个blos芯片刷试试

网友:
你没找到对的bios。。。这个垃圾机器毛病特别多!换了桥就要刷写bios

网友:
刷写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I/O看一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