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一g31主板

楼主(2013-11-09):
上电没反应,哦不是……一触发即掉电,经查cpu供电管有一个上管短路,换掉后上电,ou yer码走了

网友:
注意那三相驱动电压要一致

网友:
这么简单就修好了?

网友:
一般12V短路的容易返修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一般换管 把ic也换了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 V星的G31   开机跑到内存掉电   刷个BIOS  好了

网友:
CPU供电很好维修

网友:
主板我修的也不少不过这么修的

网友:
春华希捷伺服V10破解版

网友:
挣了几个大洋呀

网友:
营养不过   大家都希望看有难度的

网友:
开机保护,看看哪里短路,你这跟捡钱一样,多写写思路啊~让俺们也捡捡

网友:
下次发帖 估计是这样, 不开机,看到主板上几个电容鼓包,果断换之,按PW  OHYE,开始跑码,此板修复

网友:
呵呵  楼主是不是上管短路呀  换了就OK了?学习了

网友:
上管击穿 过流 触发掉电 所以保护

网友:
CPU供电不难修吧。

网友(2014-07-16):
为什么不是V星G3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