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3-11-09):
板子是信步P5-I3148/G-B   故障也就是关机不断电,IO换过了,BIOS刷过。  不管是在系统同,还是在没接硬盘的情况下都是关机不断电。。在不接硬盘的情况下点关机,显示器按了,复位灯亮,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CPU这些供电都还在,时钟供电也在,复位电压没有。。 查绿线连接IO的东西都没问题!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请论坛上的人们帮下!

网友A:
我修过一台一样问题的主板  我只是加焊IO  都没换额

网友B: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下板子上的 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桥出问题了。

有怀疑,可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

那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一样问题的主板  我只是加焊IO  都没换额

这个板子不是IO的问题,IO我换过了

网友:
还好  我们没有碰到

网友:
是风扇在转显示器关了?是英特尔的板子?按关机时序来修

网友:
论坛有帖子说过,按时序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