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N211 NPB VER:D开机提示”没有发现操作系统”

楼主(2013-11-09):
今修一台海尔W66,板号为N211 NPB VER
,客户送过来的现象是不开机,做南桥后开机了,奇怪的是不装硬盘时开机速度正常,装上硬盘后开机停留在海尔LOGO那里约6分钟左右又重新启动3次,然后提示“没有发现操作系统“,取下硬盘用U盘启动就卡在启动画面那里就不动了,进不了PE。以为是BIOS问题,重新刷BIOS后还是一样,郁闷!显卡也重新做了,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以下是BIOS和
,供大家参考!
haierW66 N211 BIOS_.rar
hair w66 N211.part2.rar
hair w66 N211.part1.rar
开机速度
刷BIOS

网友:
确定南桥是完好的不

网友:
先把硬盘拔下来看看!如果是不行刷BIOS看看

网友:
BIOS重新刷了,硬盘拔掉了开机快了,也要自动重启3次才能正常开机,然后提示“没有发现操作系统”;南桥我重新做了,不知道南桥本身好不好,手头上没有替换的好的南桥,也没换呀

网友:
换硬盘试了没有?

网友:
打电话问售后服务撒,我有时后会问问

网友:
硬盘也换了,不行

网友:
换南桥OK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sata数据传输的两个电容C410 C411 短路了,修好就能正常进系统了。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维修时一定要仔细谨慎,不能马虎大意,也希望各位同仁在维修时也要细心,细节决定成败!谢谢各位献计献策!

网友:
这个问题看着就头大

网友(2018-04-13):
好东西 楼主你的下载分享 还能下吗 好多年了

网友:
顶起来 不要沉哦 迅维大牛 真不少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不过这种感觉修的挺少的。。

网友:
奇怪 这2个电容短路还能认到硬盘 ? 楼主真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