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30暗屏故障修复

楼主(2013-11-09):
前天接到一台dell  m5030笔记本,故障 是 暗屏,有图像显示,无背光,客户说在别的地方修过,没修好。既然是暗屏,肯定是先怀疑屏,屏线及显卡啦,用156led液晶屏测试,故障依旧,检查屏线,是好的。看主板是集成显卡,北桥已经加焊过,我就不动了吧。接下来检查屏信号,38 39 30是屏高压供电引脚,有19v,36脚是BLON,无电压,35脚是亮度控制引脚,有3v电压,查图纸,36脚通过主板上一个100偶排阻连到io  NPCE781BAODX的27脚,还有一个1000偶的对地电阻。应该都没问题,测到
NPCE781BAODX的27脚无电压,考虑到此电路只有两个电阻 ,且阻值都正常,就考虑io损坏。从网上订购一个,回来,换上,还是暗屏,郁闷,再测信号,居然发现36脚有3.2v电压,那屏怎么还不亮?难道屏线有问题,把上半部分拆开,测屏上的信号也都有,换屏,ok
点亮,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机子找了几家都没修好的原因,主板的io和屏都有问题,本来想把屏改一下高压,嫌太麻烦,客户也着急。就直接换屏,ok。

网友:
都有问题 只能收一个故障的费用

网友:
高手呀,历害

网友A:
会不会是dell机子屏刷码片的问题

网友:
有图像,哪来的屏码片问题.暗屏还是好搞的,直接从屏供电加个10k的电阻连过去。

/:)清风陈锋 + 10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点评):
暗屏的故障是码片的原因也挺常见的哦,最常见的是笔记本换液晶屏的时候,有的屏装上就是暗屏,刷了码片就ok啦

网友B:
严重同意,或者试着从屏pwm上飞线到屏blon上(前提测下blon不短路,如果飞线被拉低的话就就切掉blon与ec之间的线路),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dell机子屏刷码片的问题

应该不是的,屏是原装的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严重同意,或者试着从屏pwm上飞线到屏blon上(前提测下blon不短路,如果飞线被拉低的话就就切掉blon与ec之 ...

对了,刚开始就有这个想法,但飞了以后这条线的电压就拉低到了1.3v。应该还是io有问题。再说pwm的信号,客户要是调试屏幕亮度的时候就悲催了。

网友:
BLON是背光开启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刚开始就有这个想法,但飞了以后这条线的电压就拉低到了1.3v。应该还是io有问题。再说pwm的信号,客 ...

一般不会去调亮度的,我都是这样改

网友:
厉害呀,新手学习中

网友D:
楼主你是怎么考虑到屏会有问题的?

网友:
高手 学到了

网友:
同一个故障两个问题的还真不好收费

网友:
表示压力很大  这要给我 估计也修不了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那是灯管坏了吧

网友:
这也行?楼主高明啊 2个问题都查出来了

网友:
屏上会不会没升起压

网友:
LED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怎么考虑到屏会有问题的?

本来就是考虑的屏有问题,换新屏故障依旧,在这个时候测试到BLON无电压,才去修的IO。修好io换上他原来的屏还是不亮,其实是很郁闷的,只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午目的的去测试各个测试点,也是偶然发现BLON电压有了,那就知道我换了IO其实是有用的,屏不亮,就在换个新屏试试,就这么个发现问题啦。有点小运气哈。

网友:
bios也会导致暗屏吗?这个我就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怎么考虑到屏会有问题的?

其实换了io以后,点屏的时候一看故障是一模一样的,当时也晕了,这个机子是一直在客户的眼皮子下修的,信心满满的给客户讲了这个故障的原理和我的维修思路,感觉是头头是道,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囧啊!一头汗啊!也没办法,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只能在从头做起,把所有的信号都测一遍,才发现BLON的信号有3v电压,心里马上就明白了,屏也有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