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问题

楼主(2013-11-09):
昨天接了两MSI p43t-c51主板   那个人说两片修起一片就好  拿来后一测  挺像BIOS问题  就互换了BIOS   两片上显示器都亮了  但是其中一片有报错  英文的  看不懂  就把好的那块BIOS刷下来  再刷到有问题的那块去  结果还是一样  而且一短接复位  就点不亮了额  郁闷。。。新手。。    纠结中  。。

网友:
楼主能把问题说的清楚些吗?

网友A:
就是有一块板子接显示器  可以亮  但是有出现一排红色的字提示警报   英文的  也看不懂  查也搞不清楚   还有就是短接复位针   就黑屏了  要再次开关机才可以点亮   我觉得应该是有那个元件没复位   因为是小小白也不会查

网友:
可以把红字拍照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一块板子接显示器  可以亮  但是有出现一排红色的字提示警报   英文的  也看不懂  查也搞不清楚    ...

如果你没有接硬盘、光驱之类的话南桥的嫌疑比较大。

网友:
哥  说明白点嘛

网友:
台式机主板吧

网友:
将V星的板号说一下

网友:
刷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