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1648复印机问题

楼主(2013-11-09):
求助复印出来每张都有这个,热辊换过的,正准备换鼓芯,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中间那5个深颜色的是什么?复印白纸就这样呀?鼓芯上有伤吗或者打开机器看鼓芯上有粉吗?这是啥机器有废粉仓吗?清一下,顺便看下挨着鼓芯的那个黑色的胶辊上边有没有异样,用软点的布擦干净试试吧!没准清洁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定影膜和鼓芯上有没有脏东西

网友:
鼓芯看不出痕迹,看看显影吧

网友:
打印是否正常,打印正常,则是扫描部件问题,打印也是如此,则可能是硒鼓,及显影部件问题,建议先用好硒鼓试一下,正常则是硒鼓问题,不正常则可能是显影部件,加热组建(又称定影组件)问题,若硒鼓问题则可能是鼓芯,磁辊本身问题,或鼓芯,磁辊安装不到位,(一般安装不到位是加粉后出现此问题,当然要先排除费粉问题),楼主排除排除一下吧,祝楼主好运!

网友A:
你太有才了   都换到  热辊  去了  都还没有  查出原因  每张都这样  都不知道  检查  下硒鼓   *脏话*   看来  半灌水  都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太有才了   都换到  热辊  去了  都还没有  查出原因  每张都这样  都不知道  检查  下硒鼓   *脏话*   看 ...

哥们,是换过热辊的,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换的,谁以开始就很懂了,你不也是慢慢学来的?懂就可以这样说别人?

网友:
大概问题知道了,应该是硒鼓那个刮板的问题,刮不干净上面的粉,刮板订购中,有结果告知大家

网友B:
是是京瓷机器吗?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是京瓷机器吗?鼓

不是鼓的问题,是定影轮上面的那个刮板问题,刮不干净粉,不知道怎么那里出问题了,那里都没动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鼓的问题,是定影轮上面的那个刮板问题,刮不干净粉,不知道怎么那里出问题了,那里都没动过的

应该还是鼓问题,有某个部位压着单鼓,所以走纸的时候有一个一个的印,那个印刚好是一个鼓位,纸上的图像有没很明显的手感?我专门出租复印机的,有不懂的可以加我交流。互相帮助嘻嘻。

网友:
清洁显影箱,这脏的地方是有规律的,看这情况是鼓芯的问题,我来给你分析一下,肯定是你拆的时候手上有润滑油,挨到鼓芯上了,然后沾上粉了,起不了充电的效果,就黑的

网友D:
定影上面还有刮板呢?

网友E:
什么问题,该换股晒

网友(2013-12-14):
引用 网友D:
定影上面还有刮板呢?

有的了,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问题,该换股晒

我就换过鼓芯了,复印出来有黑线,黑斑之类的

网友:
先理下思路,先打印看看有没问题,打印好的则是扫描复印的问题,打印也不好,就考虑硒鼓及定影部分,先换个硒鼓试一下,这样一步一步的排查下去,自然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