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这屏线,是什么规格的?对照半天也没对上,通用板不敢接呢

楼主(2013-11-09):
宏基子品牌,18.5的屏,高分辨率不显示,闪。找不到程序想直接换板子,但是屏线和通用板的屏线不一样。请各位给看一下,这算什么规格的啊?

主要是下面和屏板的接口,虽然都是30pin,但信号有些差别,经测量从下到上,先是5个4.95v,然后三个地,接下来3个空位,后面就是地夹着一对绞线,共5对绞线6条地,后面又是3个空位:

对照 单双68的线序,都对不上。尤其是5个供电,导致我不敢贸然换通用板了

网友:
就是单六的屏线,可以用通用板的,也要用单六的屏线

网友A:
 品牌显示器换板子 我直接淘宝

网友:
这种
我还真见过
再华硕的一款17显示器上

网友B:
单八单六的屛线,试一下

网友:
30PIN单6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
按照上述标准,也对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显示器换板子 我直接淘宝

显示器都有品牌啊,哪有没牌子的?

网友C:
不行就自己改一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自己改一下线,,,

这就困难了,主要是不知道定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八单六的屛线,试一下

通用板好像都是双8的屏线,能改一下改成单8或单6的吗?

网友:
我今天换根屏线.原装板上标1脚的位置.通用屏线的1脚(就是那个白点)对不上.只能对到原装板显示2脚的位置.我正纠结要不要插的时候.发现屏是坏的.就没修.也不知道怎么个插法.

网友:
查屏的型号啊,这么简单,查屏PDF

网友D:
一样的板我好像还有,修过很多台了。是双8的屏线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板我好像还有,修过很多台了。是双8的屏线不会错的

双8肯定不是了

网友:
双8 的线  你看下屏幕上面的供电脚?
是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板我好像还有,修过很多台了。是双8的屏线不会错的

双8是10对 你不要误导别人了

网友:
有道理,我好像有

网友:
这是单六的屏线

网友:
屏接口应该有的呀,看有几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