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一体板屏幕一亮一灭闪屏

楼主(2013-11-09):
液晶显示器改一体板屏幕一亮一灭闪屏,12V和GND脚都有标记,不同的是换下的板是N/F和ADJ。带换的板是O/F和DIM。这两个应该是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接上后一亮一灭的闪屏,价格1秒的样子,亮可以看到图像的,请教大师们这个是什么原因?难道代换的一体板带不起屏吗?

网友:
量一下电压看看有没有变就知道了

网友:
闪屏的时候测试12.5v是否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