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接灯管指示灯就不会亮

楼主(2013-11-09):
这个机器 客户拿来后 只亮一下就 黑屏,   判断是高压板的事,给客户说了, 给他报了个价格,  客户走后拆开一看, 这个机器以前修过, 改了 高压板,。我吧他高压板拿下来 和我的比较, GND 5V  ADJ  都一样, 然后换上我的, 可以正常了, 可是用了2分钟 就黑屏了, 指示灯也不亮了, 在换也是这样,  后来也换了 电源板,也 这样, 后来发现 只要不接 灯管就没事,  这是什么原因, 啊?? 菜鸟求指教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指示灯不亮证明驱动板的5V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灯管, 可以正常 显示~~

哪就一条一条灯管测试,看看有没有闪烁,打火,红

网友:
灯管,供电,逐步排除!

网友:
高压没问题肯定是灯管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