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20 用电池能开机显示正常能进系统,用使适配器开机显示几秒就暗屏,

楼主(2013-11-09):
求助,E420 用电池能开机显示正常能进系统,但一插适配器就暗屏,用使适配器开机显示几秒就暗屏,外接显示正常,测屏供电都正常,

网友:
适配器侦测信号正常吗

网友:
朋友那个信号

网友:
典型屏高压故障

网友:
具体说下 LED CD

网友:
你还需要分析适配器和电池供电用的电压时不同的

网友:
还需要分析适配器和电池供电用的电压时不同的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的本用原装20v的适配器就用一会儿就掉电。后来用19v的适配器不掉电了。也没查了。就这样用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是不是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没有充进去电

网友:
暗屏的时候检查背光的工作条件,缺了什么就去找原因。。。什么都不缺就换高压板或者屏看看

网友:
那就直接当旧屏修好了,这个简单

网友:
些故障,已解决,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