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3V,5V待机小幅跳动,会影响触发吗?

楼主(2013-11-09):
修一台进水机,联想 Z460,没待机,断了好几根线,飞好后,3V在3.30---3.20之间跳动,触发有动作,但在0.02就回到0.01,EC无供电,修好后,故障依旧,查南桥无供电。下班,明天接着修,想问一下,如果我把EC,南桥条件都修好,这待机小幅跳动影响触发吗?

网友:
这个会引像的啊。楼主跳变的话可以换电容试试

网友:
把PC12拆了,没装。明天装回去

网友:
有示波器吗  看下哦

网友A:
波动一点点而已 不会影响     如果说负载过大  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动一点点而已 不会影响     如果说负载过大  就不行了

板已修好,跳动不是电容的事,是还有·断线,飞好后触发到1.2掉电,是3VALW转3vm没出,G极断线。飞好OK。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一下 看看波动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