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管G极无电压,下管G极有5V,是不是PWM芯片坏掉了?

楼主(2013-11-09):
神舟A430的机器。开机电流到0.7左右就不再上升,取下内存一样的现象。后来查出CPU边上的电感PL6和PL7没有Vcore电压。见图

----------------------------------------------------------------------------------------------

----------------------------------------------------------------------------------------------

上管电压均有18点几V,正常.
其中  PWM芯片的VID有几个是有电压的,正常。
上管PQ40的G极无电压,下管PQ32的G极有5V电压,这两个管子接PL6
上管PQ37的G极无电压,下管PQ29的G极有5V电压,这两个管子接PL6
PWM芯片ADP3212第37脚供电正常,1脚EN电压也正常,REF参考电压也正常。
PL6和PL7都不短路,取掉PQ40   PQ32  PQ37  PQ29四个管子后现象一样。还是上管G极无电压。
请问这样可不可以确定是PWM芯片出问题了。还要不要检查其它电压,或者可能是其它地方损坏?
补说明一下:
现在把PQ40   PQ32  PQ37  PQ29四个管子 和PL6,PL7全部取掉了。怪事的是PQ32的D极居然有2.8V
上管PQ37的G极还是无电压,另一个上管PQ40的G极倒是有4.5V电压了。两个下管G极还是5V电压,越来越搞不懂了。

网友:
首先来说,阁下的上面0v下面5v正常的并非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下面之所以需要电压来推动下官是因为出于保护的原因才如此设计的

网友:
我也知道下管的G棚电压是出于保护,但修的这个还是第一次,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是哪一部分有问题才会保护的。谢谢楼上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上管G级有短路导致保护了  你用示波器抓波看看

网友A:
量后级吧,建议听听远程

网友:
没有 只是保护了

网友:
只看过理论的来说说:
     先看开机时序图,依次测试每个电压点,看是在哪个时序开始无电压,针对此部分检测故障。对于G脚的控制信号,由于是脉冲,建议使用示波器,如没有示波器,可以淘宝一个数字逻辑笔,测试MHZ以下的频率可以,而且售价一百多元,比示波器便宜多了。

网友:
这是保护了,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后级吧,建议听听远程

我把与后级相连的PL6和PL7都取掉了。现在上管一个G极有4.5V,一个没有。
越搞越不明白了。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不,反馈阻值正常不,建议先把芯片换了吧,修机讲究效率

网友:
总想让别人帮忙  自己不尝试   怎么知道呢  老大

网友:
有芯片的话早就换喽.问题就是没有这个PWM芯片.还要订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的话 可以抓下 上管 G级的导通电压波形 因为上管 G级导通 保护的话 下管也会 截止工作的

我试过用示波器抓了下好的机子的上管G极都抓不到,像他这种能抓的住? 能否说下你抓波形的方法,示波器我不太会用。。。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抓的话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下 上管G级的电压 大小

像此贴的G极波形,如果有会是什么样的波形,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判断为芯片坏了?

网友:
上管无电压,下管5v 是芯片保护了(有可能是芯片周围电路 也可能是输出电压),但是 断开输出PL6 PL7有些芯片是也会保护的,ADP3212这个芯片不了解  记得MAX芯片  断开输出电感芯片也会保护,所以  楼主只需要打一下PL6 PL7对地阻值,如果正常  那还是修芯片附近吧  换换输出滤波电容  查电压反馈回路等等芯片周围电路

网友:
你的机器都没有跑码 还插什么内存。先把各路供电都修正常吧!

网友:
今天终于修好了.换了一个内存供电的330电容,Vcore供电的一个330的电容原本没有的,我加了一个.
然后就正常了.此机终于修好.头大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