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一个ST9代盘让我给刷坏了。。。。。

楼主(2013-11-09):
手里有几块闲置有问题的硬盘
这些天一直在鼓捣想着怎么修好
一块固件门500G(不识别)
一块10代320G坏道多(红绿块)
一块可以正常使用的80G(少量绿块2个红块)

500G固件门照网上教程已经修好
320G自己参照F3指令莫名其妙的修好
最最可悲的是修好两块盘后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心 本来好好能用的80G9代盘想着倒腾下
过程如下:
接好com线+电源
打开春华希捷伺服V10破解版
找盘信息有S69字样
盘体选择SATA-S69-80G-X
服务区格式化错误 显示bios不对
接着我就刷了SATA-S69-80G-X的BIOS
好在刷之前备份了原来的BIOS

现在的问题是硬盘插电不转
求助怎么修复 刷回原来的BIOS

新手区没人看到 只好发这里 别删谢谢

网友:
在别的板上,取个BIOS芯片,焊接过来,再刷,再修。

网友A:
呵呵,这个简单,F级写ROM,只要配对ROM就OK了

网友:
谢谢罗大 除了焊接还有没有别的简单点的办法 手头只有COM线 现在情况是查电源线不转接COM线超级终端显示只输出没返回(还是只返回没输出)并且ctrl+z进不到T指令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简单,F级写ROM,只要配对ROM就OK了

首先谢谢回复 我是一只菜鸟 只有春华V10破解版+一条COM线 春华试了下已经不能识别硬盘了 指令各种不管用 F级进不去

网友:
rom刷错了,要写回了才能起转,楼主貌似不专业,建议按罗工的方法保险些,或者焊下rom芯片,用编程器写好再装上,盘起转后接着修!

网友:
"320G自己参照F3指令莫名其妙的修好????"
请问LZ是用F3哪一个指令的,修好红绿多的?谢谢

网友:
重刷一下BIOS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谢谢回复 我是一只菜鸟 只有春华V10破解版+一条COM线 春华试了下已经不能识别硬盘了 指令各种不管用  ...

ROM刷死了@@@2

网友:
弄个编程器 把 bios取下来 刷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