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触发

楼主(2013-11-09):
接到一台华硕的机器,新款的,版号是K43SV,故障是待机0.02,有3,5v,开关脚也有3.3v,按开关没反应。这种机器第一反应就是刷bios,结果故障依旧。由于没图纸,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加焊桥,结果可以触发亮机了,本以为好了,结果没等多久又不触发了,更换桥,也是刚开始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过一会又不触发了。郁闷中。。。。。。。再次目标瞄准IO,更换,依旧是刚开始能触发,等会就不行了。没办法了,换桥的晶振,触发一会故障还原。没思路了,特来求救。。。。。。。发一份IT8572E的图纸更好了。。。。。。。。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你跟你一样的机器  搞好了  进系统了 没多久就不触发了 好像是后面换了EC好了

网友:
感觉很乱  IO --南桥重点照护

网友:
找个图纸要按时序来,乱换一通只会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