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电流跑0.37掉电

楼主(2013-11-09):
电流跑0.37掉电,一半都是由于MAIND被拉低,+3VPCU转+3V的MOS管坏,如果没有损坏,则可能是pr9阻值无穷大,或者是PQ7拉低了,就这几个比较容易出问题,如果这几个都没问题,就得看一下后面的升压电路,东芝的其他板子也值得注意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

网友:
通病2L你修过这问题吗??

网友:
我遇到一个海尔的 也是跑到0.2左右掉拆开发现LZ图中的15V没有电压我就奇怪了 15V是一个管子升压起来的 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地方没有  我就把线接过来了然后机器就正常了 我就纳闷了 客户说用着用着就这样了  样子和断线一样 怎么会这样呢不解

网友:
广达的掉电这种问题是不是很多啊

网友:
这个看上去容易啊自己查起来束手塑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