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梅捷G41全板USB无法使用

楼主(2013-11-09):
一块梅捷G41全板USB无法使用可以进系统提示无法识别的USB 测量usb供电5V全部无短路。测量usb数据脚前面板的没有问题 但后面有一组短路了 后面这一组时钟和数据都短路了。拆掉南桥再测量后面短路的在一组 阻值无穷大说明主板没有短路是南桥坏了。将南桥下面拖平洗干净 换一个南桥上去 测试可以用U盘引导进系统可以发现U盘 到此维修结束写的不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么晚了沙发自己睡

网友:
客户的么?收了多少?现在G41板子值钱,要是我们敢拿G41换桥,老板估计得叫你走人

网友:
其实USB只要阻值正常 电压正常!就是桥的事

网友:
请问楼主,刚开机的一瞬间摸了南桥没有,我碰到这种情况先摸下南桥,只要是一秒钟飞烫的,直接放弃了。

网友:
是南桥问题吧,USB归南桥管

网友:
如果只是USB不能使用换个G41的桥不划算的,现在的G41很贵的,其它没问题,这样还不如搞个PCI转USB的,不过从维修的角度来看,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拆卸南桥再量的确心中有数

网友:
G41  G31 的板子 在我我们这里 废板卖的钱都比修一块的还要贵!!

网友:
实际中没必要这么搞,但是本着学习的态度研究一下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理解!

网友:
G41 换南桥还是有必要的,一个桥20多,换上收50-60,划算,实在不行让客户换班,然后坏板留下修好再卖。

网友:
现在G31 G41南桥坏的真不少

网友:
判断准确,维修精湛。顶一个

网友:
 遇到过七彩虹全板USB不可用  数据线没短路,直接让客户换板了,坏板留下, 大家都懂得

网友:
我还以为是哪里电路有问题,,,直连南桥,,没有什么新鲜的啊

网友:
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