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电源灯一闪一闪的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3-11-09):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190EW9显示器  电源灯一闪一闪 屏幕无显示  电源板 5V只有3V了  15V只有11点几V  不知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电源板上有问题,看看有没有管坏的,漏电的

网友:
把电源板的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慢慢研究吧 刚开始搞不好 关键还是要知道或了解 他是怎么工作的 元器件的检测等 故障出在哪 加油吧 朋友

网友:
先把电源修好才能搞别的

网友(2019-09-18):
屏幕一闪一闪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2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