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8500GT 三星K4J5232***-bc12的显存 花有图

楼主(2013-11-10):
大家先看图-----这卡玩英雄联盟还是比较流畅的,全中特效  1920x1080  42FPS
-----------玩个几局也不得大花,但是
就当鼠标移动到 一些框架结构的边缘时,会出现文字贴图的花,而如果一直在3d游戏中,则不会出现任何花屏
----------------
其他游戏暂时还在下载,没测
------------------
用了NIBITOR降频核心500降到400  流处理器 1100降到900  显存 700降到400 结果还是那样花
---------------------
MATS测试结果等会发上来
--------------
看这个情况是不是三星的显存问题  需要全部换掉三星显存吗?或者是加焊显卡呢?或者显卡芯片坏了?
--------------
最后想问问  怎么屏蔽掉 显卡内部  什么管线之类的东西啊
------------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8112            0
FBA[63:32]           0        18112            0
FBC[31: 0]           0        18624            0
FBC[63:32]           0        1862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34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
关于这个结果,所有的写操作有出错,是不是判断GPU空焊或者损坏

网友:
怎么把网游也弄来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就是刚跑MATS的时候 卡在绿屏那里   不动了 -
怎么查看MATS的结果啊?

网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8112            0
FBA[63:32]           0        18112            0
FBC[31: 0]           0        18624            0
FBC[63:32]           0        1862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34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显卡过热导致的。和显存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这是干嘛!

网友:
核心空焊了

网友:
查出错显存,加焊或者更换

网友:
主芯片坏了不搞了

网友:
mats运行环境不纯净吧~··要不就是GPU有脱焊

网友:
显卡其实能正常用,穿越火线打起点问题都没得,一点不花,就是LOL的框架里面
和开机的时候屏幕下三分之一处有零点几秒的闪花

网友:
呵呵全通道报错
显存供电不稳定、地址线短路、GPU与焊盘脱焊

网友:
这个问题 跟驱动应该有关闭吧 做系统试了吗 亲

网友:
空焊了吧。。或者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