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联想进PE和桌面都不卡就装系统时到检测硬件就开始死机了

楼主(2013-11-10):
F41A联想进PE和桌面都不卡就装系统时到检测硬件就开始死机了,现在可以肯定是主板原因,是独显的会是哪的问题有没有通病,给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有这个可能 这个机器显卡是个通病还有就是南桥了 你仔细查查

网友:
可以装系统时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不装光驱试试

网友:
有可能南桥哦

网友:
那个部件驱动有问题   你一个一个驱动的装试试

网友:
联想直接用乐驱动啊

网友:
独立显卡的你装系统的时候可以在驱动选择那步不装显卡驱动,如果还是不行,那就用原始安装盘试试,以前遇到过用一步步装的没有问题,ghost系统不行,驱动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