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11-10):
主板是联想L-I946F,测量电源pwrok电压是5v,但是到了ITE8718的95脚 ATXPG却是3.34V,PWROK1是3.5V,请问正常吗

网友:
为什么这么问呢??~·有什么不正常吗?

网友:
是正常的,因为从电源灰线出来的5V都是经过了电阻的分压或是经过三极管、场管转换得到的3.3V

网友:
那个复位嘛、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