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视器

楼主(2013-11-10):
外接高压条的方法是,开关电原上的12伏和负线接到高压条上,还有就是of/on,要不要加根负线,就是那不太明白    如不加付线on/of杂打开     谢了

网友:
12v   gnd    开启   必须接

网友:
要不要加根负线,就是那不太明白  【这句话什么意思?电源板到通用高接三根   亮度调节不标示不接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加gnd   还有on要不要接gnd

什么意思?什么on要不要接gnd?一共链接三根线就可以。gnd和12v on没有关系是独立的,。。。 。

网友:
12V    开关  接地     控制(ADJ)

网友:
就3根线!测测就出来了!

网友:
接高压一般接三根线,开关,地线和12v。12v找电感量出12V即可。按开关有3.3V跳变位开关。依次接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