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待机可充电,开机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3-11-10):
手上有一台T61接手电流00 打开后发现F2保险烧了,换好后不上电池能亮机,但屏闪(排除屏问题)电流在2A左右;上电池待机能充电,开机后发现电流只有0.222,电源灯不亮说明开机不能充电,此时屏正常显示(说明用的是电池的电)下边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大夹支招!

网友:
好纠结的问题  楼主修好了 说下怎么修的

网友:
  保护隔离去了问题吧

网友:
  保护隔离的mos管有问题

网友:
现在装系统适配器装不了(不上电池),一进PE就关机重启,用电池和适配器发现不充电但系统能装好(用的是电池的电量)。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单用电源2A多的电流貌似大了些,查查保护隔离场馆是不是有对地短路的吧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吧。开机后报复隔离没有过

网友:
来打酱油的……以前建国T62出过不开屏的毛病,什么都正常,就是不亮。。。

网友:
充放电路工作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谁再给个给力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某个管子有问题! 仔细测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