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M26GT4v2不触发,求教高手

楼主(2013-11-10):
新手学习中,捷波M26GT4v2不触发,强制加电,风扇转,诊断卡不跑码。求高手,另求此主板的开机电路,i/o是fintek {f71862f}。。。。

网友:
查开关针有没有电压,A14

网友:
PCI A14短不短路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呗,不触发不就开关IO南桥这问题

网友:
先查待机电路

网友:
摸摸看有发烫的芯片没

网友:
不加电先查待机有没有3.3v,再查开机桩电压以及短接开关时电压有没有被拉低,晶振压差电池电压都正常的话一般换i/o,加焊桥

网友:
谢谢大神的解答。。1.没有发热的芯片 2.开关针的电压5v,(我个去了)不是应该是3.3v吗
不加电待机有3.3v,开机桩电压以及短接开关时电压没有被拉低
我是新手,,刚看过几次维修视频,想试着修修。
各位大神,,能说的详细点吗,,一步一步的来,,thank

网友:
IO坏了,换吧

网友:
感觉是桥的问题。你可以吧117摘下来。看看短不短。不短的话,就该就是桥短。

网友:
有些没经过转换管过来的,开机针是有五V的。你跑一下线路

网友(2014-09-23):
我现在也有一块儿,这样的主板。
也理不触发,开关排针电压5V,A14  3.3,强加电可以转,用表针拨I/O,可以转,一去掉,就不会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