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用任一条内存在任一插槽都能亮就是不能同时用两条同一品牌的内存

楼主(2013-11-10):
A40J内存在任一插槽都能亮就是不能同时用两条同一品牌的内存,在网上看了很多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很纠结哟。电话请教高手原来是主板上的一个芯片问题,。换了过后果真解决。

网友:
用不同品牌的行吗    还有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卖关子可耻啊

网友:
到底什么芯片,楼主可以明示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只能用一根内存糟,但是就是那样有时候还是不显,不稳定,最好换的主板,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搞明白

网友:
现在怀疑是BIOS问题,不知道楼主可是搞的这[个

网友: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BIOS的事情吧

网友:
说说说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
我这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问题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这网站力量好大

网友(2018-07-19):
什么鬼芯片?????????、

网友(2019-01-11):
有图有真像,思路清晰,收藏加分

网友:
说说说是什么芯片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