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3SL 开不了机

楼主(2013-11-10):
一台ASUSN43SL 开不了机没有3v.5V 没
没点位痛苦
开不了机

网友:
电流多少啊,总的有个参数吧

网友:
2L人家3 5都没 你说怎么给你电流呢 肯定是不触发啊 主要先看看3 5 有没有短路然后看看3 5芯片电压

网友:
没有板的电路图,就找芯片的图吧

网友:
查下工作条件先

网友:
没电路图那就查下 3 5V 工作条件啊 找芯片的PDF因该找得到吧

网友:
··从隔离保护到待机电路一步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