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使用中黑屏 案例

楼主(2013-11-10):
前段时间接到一个用户Z360的机器用户安装的XP然后使用中会黑屏但是调节亮度之后又会有显示,大家应该对这机器应该有些了解双显卡的机器装XP只能用一个显卡所以一般会是系统问题比较多。用户说他工作的软件只能用XP重装WIN7这部直接可以忽略了 ,但是为了确定是软件问题拿硬盘装了系统测试果断不会黑屏了 确定下来后查了下联想的数据库的确有这案例直接下载,刷了BIOS但是故障没解决。这下又难住了。。。。突然想到调节亮度就会有显示会不会电源管理的问题卸载了试试 。。。。经测试果断解决了。。。谢天谢地!以后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先试试这两种方法!
版号35CN22WW_Z360

网友:
电源管理哪里卸?

网友A:
是不是把快捷键    卸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快捷键    卸载就好了

就在卸载或更改程序里 找EM  电源管理  也是快捷键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