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用QD14XL07代换QD14XL20笔记本液晶屏吗?

楼主(2013-11-10):
手头又台DELL D610,笔记本液晶屏坏了,原装的是笔记本液晶屏QD14XL20,可以用QD14XL07代换吗?可以直接代换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吗?后缀两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请高手赐教,再次感谢了。

网友:
请找当地维修店更换,不建议个人买配件换,容易搞坏。

网友:
一般14.1LCD都是通用的不过有些接口排线不一样你仔细看看

网友:
好像是不能 上后我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