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20G的希捷硬盘慢,怎么处理?

楼主(2013-11-10):
一个320G的希捷硬盘慢,怎么处理?用Victoria扫描,扫描了点全是200ms和600ms,5ms、20ms、50ms的一个都没有,有没有办法处理这盘?
硬盘

网友:
erase 试一下

网友:
上传HD Tune测试的截图:

网友:
有时系统自带的工具就能修好(运行CHKDSK C:/F 或是磁盘右键属性查错)

网友:
清一下姨妈表

网友:
是5400.6盘吧,固件门盘,清G表,复位SMART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