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N240显卡求助 超级逆天

楼主(2013-11-10):
接到一块V星的显卡  N240  求 维修思路啊   这玩意十分难弄  加焊过  摔过  洗过  换过芯片   大神们有什么招么?   我这还有几块

网友:
楼主话说的不少,没一句说点上的

网友:
我是不明白哪坏了

网友:
点不亮   不知道哪坏  所以求思路啊

网友:
点不亮电压正常不,bios刷过吗?打值16对电容正常不

网友:
那个哥们  说通俗点好么  我一个菜鸟不懂啊

网友:
.....................一句都没看懂

网友:
额  貌似你们的信息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网友:
看楼主该干的都干完了。。我们也没有什么着了。。

网友:
汗啊     神门   给点有用的招数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