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880GMH/USB3 掉电维修

楼主(2013-11-10):
880GMH/USB3......故障 插电 5秒左右掉电  自动关机   测开机按键 0.12V   ..拔掉再插  现象一样,锁定问题   开几电路 故障.//.////[这个板子  好的时候  不掉电的话  可以用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正常的时候开机电压正常]       ........开始排除    IO芯片是W83627DHG-P    拆掉. IO...直接换一个 插电  ,...不开机   但是 开机电压 也没有。......纳闷了。 于是把一连接 开机针的电阻  也换了  也不行         ......拿着风枪随便吹吹.吹12V CPU 供电部分..到处乱吹几下.     主板又可以    ......  一下子  又  关了。   关了再开  又不行.      ......................后面直接加焊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误打误撞,经验值得学习!!谢谢LZ!!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时好时不好的板子。大多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值得学习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A:
没看懂什么问题,开机针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问题,开机针电压不对?

恩恩....是桥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