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3-11-10):
刚进了一台Y450 20020就是有时开机掉电,有时候又能开机一直用也没事,只要关机再开又掉电,现在没没有搞好,有没有人修这种现象呀???

网友:
见过这种现象,是进水引起的,看看有没有进水 ,没有进水的情况下,那就直接刷BOIS .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试着吹下CPU供电芯片看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吹下芯片就能开机,开一会又灭了,再点不亮多等会可以开,如果接着吹下芯下又可以开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2017-06-18):
你的好了吗  我现在也是这样 用示波器量了下CPU的电感杂波很大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