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E 待机0.2a,3v电感发烫,电压变成4v,电感静态测量没有短路

楼主(2013-11-10):
测16,30脚 vbst1 vbst2有10v左右,看图。3v电感很烫,电压为4v

更换发烫电感的有极性电容,待机0.02,但是不出3v,5v

网友:
换一个呢,

网友:
能触发吗?

网友A:
自举升压那么高电压啊  TPS51020  自举升压电压不是应该在四点几伏的样子吗?

网友B:
并得电容换了试下呢

网友C:
进水处理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升压那么高电压啊  TPS51020  自举升压电压不是应该在四点几伏的样子吗?

我也觉得奇怪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得电容换了试下呢

更换有极性电容,待机电流0.02,但是没有3,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处理完了吗

没有进水。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D:
电压偏高,试查电压反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升压那么高电压啊  TPS51020  自举升压电压不是应该在四点几伏的样子吗?

升压比输出电压一般高5V左右!!4.几伏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下 3V电感的对地阻值 电感发烫的话 肯定 后级存在短路了用烧鸡法试下

没看标题吗?电感静态测量没有短路!!烧个鸟鸡!!!

1006523463 -2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F:
先换个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偏高,试查电压反馈电阻

电阻组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换个供电芯片

芯片换了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