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3-11-10):
U44是什么门电路  2脚为高  时,,3脚 是低还是高?

网友:
2PIN有时3PIN才有

网友:
这是个非门,当2脚为高时,3脚为低

网友:
这是反向器(非门),2脚高时3脚低,2脚低时3脚高

网友:
非门   当2脚输入高电平的时候  三脚输出低电平   反之2脚输入低  三脚输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