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病,得治,求师傅们点拨

楼主(2013-11-10):
遇到一块主板开始触发就掉电测量CPU供电上管击穿了一个,换之 ,客户回家用了一夜,今早又拿来 总线供电管直接冒烟了,管子没有坏,测量此管有3.3输入,12V开启,但是不发出电压,换了个管子还是继续冒烟,我干脆直接把发出控制的IC换了 还是冒烟,故障依旧,以前修过此类 修不了,不了了之给客户换板子了,由于没有系统的学过维修主板,一直不懂这个是为什么,求各位大大点拨~~~

网友:
一,12V开启太高了,有问题,二,查输出有无短路。

网友:
输入才3.3,开启竟然12,是有点不对头哦

网友:
D极有3.3V输入,G极有12V的开启电压,这个开启电压有点高,场管已经完全饱和导通,理论上说应该已经输出了3.3V的电压,你这S极没有电压输出,你可以先断开后级的负载看看有无电压输出,管子是否会冒烟,打下后级的对地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查S极连接什么元件。

网友:
一般判断管子本身好坏,取下来测量的话,N沟道管子,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S极,黑笔接D极有500左右的数值为好管。你可以将管子取下来,然后红笔接地,黑笔接场管S极的焊盘打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没装上会引起烧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