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两款可以清除window全系列开机密码的安全工具

楼主(2013-11-10):
[转帖]两款可以清除window全系列开机密码的安全工具

如果不小心将windows开机密码忘记了,那么将下面的两款软件安装到U盘上,用U盘启动系统,就可以删除掉设置的开机密码。

一、Lazesoft Recovery密码删除工具home版3.3
这是一款免费软件,非常好用。目前全网唯一可以删除windows8开机密码的超级软件。

使用方法:
1、首先安装Lazesoft Recovery密码删除工具home版3.3
2、准备一个空白的U盘,因为软件会删除掉U盘所有的东西。(等U盘制作好后,在放文件也可以的)
3、启动Lazesoft Recovery,就可以开始制作自己的清除密码工具U盘啦。
4、制作好后,就可以用这个U盘启动电脑,然后选择你的windows系统安装位置,接着就是清除密码

Lazesoft Recovery密码删除工具home版3.3下载地址(谢谢Rngon传到网盘):
http://pan.baidu.com/s/1ADvUa

=====================================================

二、Active Password Changer Professional
这款软件不仅支持重置Windows 7的登录密码,而且同样支持清除Windows 2000/ xp/Vista/Windows Server 2008 密码重置!
注意:4.111b版本不支持windows8的密码删除。
下载APC Pro 4.0.0111.exe: APC Pro

网友:
win8额,必须顶,找了好久没找到,高人

网友:
网速不给力,,传了好几次都失败。。。。

网友:
这个做成U盘比放电省事点

网友:
在不拆机的情况下能清楚华硕的BIOS里设置的开机密码吗

网友:
XP的能清除?急需啊

网友:
开机有硬盘HDD密码!可以搞定吗?XP系统!

网友:
5.0支持win8吗?

网友:
BIOS密码能清吗

网友:
恩!好资料啊!赞一个呀!多谢楼主啦!

网友:
看似不错,下载备用

网友:
第一个软件太大,传到百度盘了。

地址:http://pan.baidu.com/s/1ADvUa

网友:
这个软件很牛逼啊,我喜欢,感谢

网友:
有没有win7的快速清除办法,我正需要。。

网友(2013-12-11):
直接用u盘不是更好

网友(2014-04-25):
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链接不存在,地址失效了